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1-06-24):
先截个图

楼主:
你们看到那个X了吗,我连上了,系统提示没有连接,是电源和地。

楼主:
这个是刚刚那两个连接的地方

网友:
你的板子里这2个NET其他地方没有互连到,再检查看看,可以看看unconnected pins report

网友:
电源和地如果显示没有连接的话,常常不一定在指示的地方,找找别的地方。同意四楼的说法,我也老遇到。

网友:
allegro又一大缺点是不能方便准确的显示出未连接的电源和低网络(添加了voltage属性)。

网友:
如4楼所述, 是你有其它地方还有net未连接上,需要report下unconnected p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