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工程下多个PCB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如果一个工程下有2个PCB,对应有2个原理图。怎么设置才能从一个原理图导入网络到对应的PCB中,而不会把另一个原理图也导入到这个PCB文件中?

网友:
应该不行吧!一个原理图多个PCB倒是可以的

网友:
做成两个PCB工程文件,再组合成一个工作区(workspace)试试。

网友:
可以试试:每个原理图单独生成网表   pcb通过网表载入,不是project-update

网友:
把原理图分开就行了,分成两个工程

网友:
右键点击要导入的那个PCB,然后点击show difference这个按钮,出现一个对话框,对话框左下角有个advanced mode,把他打上勾。就可以选择要导入的那个的原理图。这样应该可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想做多个板拼成一个板,这样省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