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回流求助

楼主(2011-06-24):
如果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割后,在一处用0欧姆电阻或电感相连(比如板上有一颗ADC芯片时,在ADC的下方),电源入口在数字部分(用12V供电),用DC/DC12V转为5V,和3.3V,再给数字和模拟部分供电,这样数字和模拟部分会不会互相干扰“我的意思是只有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割,电源会不会从电源入口处然后经过数字部分,再经过模拟部分,绕一个圈回来,最后回到入口的地”。入口12V电源的回流路径是怎么样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2012-12-11):
    电源回流有一个最短路径,就是阻抗、感抗最小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