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diff pair issue

楼主(2011-06-24):
请教大家: 我设定了2组差分对, 如圈起处。 现在有2个问题:1, 左边的一组我已经连接走线了,可是还是显示 属线。 为什么呢? 2,已经设定成差分对了, 怎么走线时候不一起走呢? 不向allegro那样, 会自动一起出pin 走线呢?  请大家帮忙下,谢谢!

网友:
1.你看看下面的选项是不是勾上了,差分线拓扑是Custom后,若是勾上下图中的选项,连完线后也会有飞线。

2.阻容与插座太近了,差分耦合的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说的对ordered and routed netlines 勾去就好了。
但是我还想请教一下, 设定好 差分对后,走线该怎么走啊? 可以使他们一起出线。 是同时选中2个PIN ,在一起走线吗?  谢谢! 初学比较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设定好差分线后,选一个Pin就可以走线了,你试试

网友:
合成后成这样时,点一个PIN就可以走了。而且可以任意合成差分对。就是不是+,_或者N,P的。任意两个网络都可以强制合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