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Net设定的几个问题,请教高人指导!

楼主(2011-06-24):
高手呀,我的问题是设XNET设不了,请您指点一下,具体在附件中,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建模的时候管脚顺序没对应上

楼主:
谢谢,管脚顺序如何对应呢?

网友:
点击create model后弹出的create espice device model对话框
在single pins 中输入你的排阻的pin号  你可以把排阻看做是四个单独的电阻 然后按照顺序填写  中间用空格隔开     比如1 8 2 7 3 6 4 5   不同的封装排序 要输入的可能就不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您的方法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谢谢

楼主:
有没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少4个网络,那就应该是建模的没对应的问题,排阻封装不一样,建模的管脚顺序也是不一样的,相邻两个为一个电阻,比如1脚对应的是8脚,2对应7,3对应6,4对应5,就是1 8 2 7 3 6 4 5,如果不是这样对应,顺序要相应的更改

楼主:
我是管脚是这样定义的,1 2 1 3 2 3 1 4 2 4 3 4 1 5 2 5 3 5 4 5 1 6 2 6 3 6 4 6 5 6 1 7 2 7 3 7 4 7 5 7 6 7 1 8 2 8 3 8 4 8 5 8 6 8 7 8,是不是所有的组合都有可能实现,如1脚和2脚是一个电阻,或一脚和8脚也可以是一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的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不按照你排阻的管脚定义是不能附模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怪你找不出来,一种封装只对应一种模型,你要根据自己的封装,一个排阻相当于四个电阻,你把它分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