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如何制作C型焊盘

楼主(2011-06-24):
求教程,不甚感谢

网友A:
slot:
offset from hole center(X/Y):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ot:
offset from hole center(X/Y):

yinglin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不过制板时还要给制板厂说明有异型焊盘(你说的c型焊盘),要不碰到马大哈制板厂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呵呵,小弟英文水平有限,看你的比较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教,这种C型焊盘主要是防止过锡炉时焊盘堵孔,就是将焊盘去个缺口不是开槽,按你上面的制作的焊盘是将孔开槽,不知去个缺口的焊盘如何制作,请指教,有做好的库请E妹尔我,11381815@腾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哥,呵呵,小弟英文水平有限,看你的比较直观

应该感谢 yinglin  ,我只是补充下直观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请教,这种C型焊盘主要是防止过锡炉时焊盘堵孔,就是将焊盘去个缺口不是开槽,按你上面的制作的焊盘是将孔开槽,不知去个缺口的焊盘如何制作,请指教,有做好的库请E妹尔我,11381815@腾讯,谢谢

对于单面板中的这个应用,缺口和槽有区别吗?(没有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
是说槽比缺口长吗?  这里的槽或缺口的长度是你自己随意可设定的,图片仅示意说明罢...

对于这类应用,在给制板厂gerber时首先自己要简单的通过cam350(第3方软件)检测gerber文件是否正确,另外还要有文字特别强调异型焊盘等情况的说明...

(这里首先要确认你的AD版本是否支持此功能,
    还有它的3D显示是否有bug:AD9的3D显示有bug,AD10.577的3D显示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图,就是这样的效果,呵呵,也有人说这种只要在Bottom Layer paste mask上划一条线盖住焊盘不要的部份就能做到这样的效果,也有人说是自已用阻焊层做的这种焊盘,麻烦你了

网友:
你的图片是单面板吧?

这里的焊盘只是说明当前AD版本可以增加 椭圆型过孔。有了这个功能后我们可以组合制作你要的封装了(一个正常焊盘加一个条孔,或一个异型偏移焊盘加一个过孔via。这个要看你处理网络的能力了:是否会用到如“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等选项),这样做后你正确提交gerber后制板厂不会再提出以往异议(如以往有人会用叠加焊盘的形式来做椭圆孔,这个制板厂是最头痛的了,不处理容易断钻头)。
但即使这样做了,还是建议要文字说明给制板厂有异型焊盘需要加工时注意(因为制板会有好多处理gerber的学徒,碰到这样的时间就被耽搁了)

没有条孔功能时只能在加一层用以描述拒焊口的大小及开口方位,同时也要给制板厂说明。

对于制板厂来说,口头位置说明和制作好条形孔的区别:口头位置说明的需要制板厂自己再次添加数据,而已放置条形孔的数据已经存在(相比编辑的量就少了)。这是我想当然的猜想...

圆孔是钻孔,条孔是铣孔。(条孔用钻头转就容易导致钻头损坏)

方法有很多种,最后同一公司做统一规定做法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这个图片是在3D状态下显示的吧

网友:
3D.
3D下检查丝印很方便(机械配合需要配人手,故一般用不到)

网友C:
这样?也不难,要我做的话,我会在AUTOCAD画好再导到ALTIUM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也是个好办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不难,要我做的话,我会在AUTOCAD画好再导到ALTIUM里面。

这种按说也可实现目的(少了加工铣槽的工作),只是和开槽的相比,哪个
“开流锡槽就是在焊盘裸铜(敷锡)部分呈C型,在经过浸焊、波焊时利用融锡的不易浸润特性使焊盘孔露出,方便二次插件,开流锡槽常用于单面板”效果更好?

若效果相同,xsl326835这样做异型焊盘会更好些。

忘了AD可以做异型焊盘了?
它的异型焊盘在网络属性上和正常焊盘相同吗?还是要"特殊"处理?问xsl326835

备注:异型焊盘在网络属性:比如正常焊盘是可以定义脚号的,异型焊盘怎样获得这样的属性?

网友:
没有做过,帮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3D观看是在哪个菜单下?我怎么看不到这样的效果?我的怎么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CAD制作你是画轮廓线后导入AD后,在用AD执行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创建完成,还是在CAD中用图案填充后直接导入,我发现我在CAD中画好后并填充,导入时图案填充部份无法导入,只能在AD中执行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创建完成,最终见下图 CAD画好 导入AD后执行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创建完成 最终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wanghanq 的帖子  这个3D观看是在哪个菜单下?我怎么看不到这样的效果?我的怎么是这样

这个通过 快捷  2 或 3 进行切换,具体可看论坛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623-1-1.html

为何关注这个帖子理由:
1.什么是异型焊盘
2.可以引申到异型焊盘的制作
3.制作异型焊盘后怎么具有网络属性
4.简单的3D应用...

异型焊盘参考文章:

如何创建异形焊盘?星期五, 11/12/2010 - 15:55 — 技术编辑 http://altium.eetrend.com/faq/1393
关于异形焊盘的创建,可参看下面的半圆PAD的制作:
1.新建一个PCB文件,然后在里面画一个半圆的Arc,即Place》Arc,并且要将其开口处 封闭,即可用Place》
Line封闭
2.选中整个半圆区域,而后执行Tools》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如此便可以获得这样的
半圆形的区域
3.创建一个PCB的库,将刚刚的半圆区域复制到Pcb库里面的Top Layer层。然后放贴片 Pad,将pad放在半圆的
区域,同时在Top paster 和Top Solder 里面画同样形状的半圆, 此时只要复制,粘贴即可实现。保存PCB的库
文件。
4.将自建的这个库添加到Libraries里面,以便将其放到PCB文件里面。
5.当将半圆的Pad放到PCB之后,即会发现出现绿色的报警信息。
6.单击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由此,半圆Pad创建完毕。
以此类推,其他形状的焊盘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创建。

网友:
个人感觉吧,altium 做封装比ALLEGRO要强好多的。

网友:
两个的思维方式不同...   习惯就好
protel随意性好些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教

网友:
直接在铜箔层放一条polygon cutout.

网友(2011-08-30):
引用 网友C:
    这样?也不难,要我做的话,我会在AUTOCAD画好再导到ALTIUM里面。

    在AUTOCAD画好再导到ALTIUM里面
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