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work 有warning显示photoplot超出film size..

楼主(2011-06-24):
有warning怎么消掉.?前提是不改film size.请高手指点.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2340140 x 1630480) exceeds film size (2400000 x 1600000)
          stated in parameter file.

网友:
 Film size limits 設大一點就可以了~~
      不想改的話,有辦法不出現warning嗎?我也想知道方法

网友:
    改大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16.3这个版本的原因。15.7版本的,一样的设置就不会出现这个警告

网友:
    WARNING: Photoplot window (2340140 x 1630480)
把1630480改成1600000即可……

网友(2011-08-26):
    保留会有影响么

网友(2013-04-07):
    看来是个老问题,会有影响么?

网友:
    没有影响呀

网友:
    warning应该都可以忽略吧,至少我每次都不看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