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切换字体所属的层?

楼主(2011-06-24):
我是新手请教大家,allegro15.7中 怎样把装配层的参考标号字体转为丝印层的?有些元件的标号在丝印层没有在装配层有需要在丝印层显示出来,先谢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元件封装中的装配层没有添加丝印,所以不会显示
  你添加下,然后PCB中再update下元件的text,就会出现了。

网友:
    改库,,更新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专业

网友:
    在edit中选change命令,再右边控制面板find下选text,最后再option选择你想要修改到哪一层。你要把assembly的位号改到silkscreen,在option中class选 ref des ,sub class 选silkscreen_top就行了。我也是新手,希望能一起学习

网友:
    当时建封装的时候,建两个就OK了!

网友:
    选中要换层的字,右击选择change to layer选择你要换到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