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m 文件清除

楼主(2011-06-24):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skill加载film底片的!
但是重复加载时,比如我要从8层板改到6层的话就不行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将原有的film里面的内容清除,在导入新的!代码如下:请版主帮忙修改一下!
axlCmdRegister("adgb" 'add_gb ?cmdType "general")
procedure( add_gb(  )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REF DES/LOGO_TOP")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REF DES/LOGO_BOT")
    (axlfcreate "BOTTOM"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BOTTOM" "PIN/BOTTOM" "ETCH/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2"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2" "PIN/SIGNAL2" "ETCH/SIGNAL2"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3"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3" "PIN/SIGNAL3" "ETCH/SIGNAL3"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4"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4" "PIN/SIGNAL4" "ETCH/SIGNAL4"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5"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5" "PIN/SIGNAL5" "ETCH/SIGNAL5"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6"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6" "PIN/SIGNAL6" "ETCH/SIGNAL6"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7"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7" "PIN/SIGNAL7" "ETCH/SIGNAL7"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8"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8" "PIN/SIGNAL8" "ETCH/SIGNAL8" "DRC ERROR CLASS/SIGNAL8"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GNAL9"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IGNAL9" "PIN/SIGNAL9" "ETCH/SIGNAL9" "DRC ERROR CLASS/SIGNAL9"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TOP"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drill-1-2"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2"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1-3"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3"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1-4"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4"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1-8"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8"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2-3"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2-3"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2-4"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2-4"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3-4"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3-4"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4-7"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4-7"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7-10"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7-10"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7-8"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7-8"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7-9"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7-9"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8-10"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8-10"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8-9"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8-9"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drill-9-10"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9-10"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
(axlfcreate "mask-bottom"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OLDERMASK_BOTTOM" "PIN/SOLDER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BOTTOM" ))
(axlfcreate "mask-top"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SOLDERMASK_TOP" "PIN/SOLDER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SOLDER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OLDERMASK_TOP" ))
(axlfcreate "outline"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paste-bottom"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PASTEMASK_BOTTOM" "PIN/PASTEMASK_BOTTOM"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paste-top"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VIA CLASS/PASTEMASK_TOP" "PIN/PASTEMASK_TOP" "PACKAGE GEOMETRY/PASTEMASK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
(axlfcreate "silk-bot"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BOTTOM" ))
(axlfcreate "silk-top"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PACKAGE GEOMETRY/SILKSCREEN_TOP"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SILKSCREEN_TOP" ))
(axlfcreate "drill-1-10" '(0 0 0 1000 25400 1 0 0 0 0 0 1 1)
'("MANUFACTURING/NCDRILL_LEGEND" "MANUFACTURING/NCDRILL_FIGURE" "MANUFACTURING/NCLEGEND-1-10"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DIMEN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