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识别板子 ? 星期一主管要问我饿,我刚毕业 不太懂饿。

楼主(2011-06-24):
1.阻焊层的识别 是单面还是双面     2.过孔是否覆盖阻焊(是,否)   3.表面涂层的识别  (喷锡,电镀金)      是怎么识别的  我不太清楚的

网友:
网上一大把的资料。你自己搜一下就知道了。在百度图片里边这些东西都有的。
楼主要先尝试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1,如果PCB两个面都有阻焊,那就是双面.反之则为单面
2,过孔的颜色是绿色的那就是盖了绿油,如是是白色,闪闪发光的,那就是裸铜开窗的
3,PCB表面是金色的,那就是镀金.如果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那就是喷锡.
镀金像金子,喷锡像银

网友:
问这个干嘛用

楼主(2011-11-15):
谢谢大家     做了一星期  都懂了。。。

网友A(2012-02-03):
啊啊啊啊。。说话这个做过了就明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啊啊啊。。说话这个做过了就明白了的

是的,接触下  基本上就懂了。。。刚开始从学校出来  真的是2眼一抹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接触下  基本上就懂了。。。刚开始从学校出来  真的是2眼一抹黑啊。

不过你们学电子出身的还好一点。没基础的就更难咯。所有的都得自学。看教程都打瞌睡,只能强打精神了!

网友:
都强打精神好多年了,习惯了。

网友B:
这些问题难免有点入门级别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些问题难免有点入门级别的吧

也不能这样说,很多刚刚从学校出来进入这行的都不懂,要是没接触过连概念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这样说,很多刚刚从学校出来进入这行的都不懂,要是没接触过连概念都不知道,我就是一个

对啊。学校里学的都是基础中的基础。 哪明白这些概念。   不过出来之后稍微接触下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