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转换

楼主(2011-06-25):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mentor能不能转AD,怎么转?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换一般都不太完美,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试试。
1.在Mentor中输出ODB++文件
2.把这个ODB++文件导入CAM350
3.在CAM350中输出Pads格式的文件
4.再把Pads文件导入AD

网友:
基本上转换后是不能用的,所以果断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