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线的问题

楼主(2011-06-26):
在画线的时候。线已经连接上了两个pin。但是鼠线依然存在,还显示这条线没有网络,这是怎么回事呢?CLASS 和SUBCLASS 选的都对啊

楼主:
也就是 走线 allegro 没给他分配网络的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请大侠帮忙啊

网友:
不太可能,估计是层没搞对.

楼主:
层没有弄错。话SHAPE 倒是能吧鼠线弄掉,不知道是为社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没有搞错,就是在走的时候先要给它赋予网络才能正常的走线,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以前不用先赋予网络的,直接走线就好了,系统会自动识别走线的网络的,请指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层没有搞错,就是在走的时候先要给它赋予网络才能正常的走线,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上 ...

有好多种模式,是不是没有选在general edit模式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设定呢?

网友:
走线命令下,是不是在options下的snap to connect point是不是没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