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铺好之后改变单位mil到mm,或别的设置,铜就会有M/L DRC

楼主(2011-06-26):
请教:当我将内层的切割线画好,内层电源层铺好之后,表层也铺铜之后,我改变板子里面别的设置,将单位mil换成mm,或者改变其他Differential pair线的设置之后,之前铺过的铜就会改变状态,BGA里面shape部分就会有M/L,Drc,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我将铜全部删除,内层也全部删除,从新跑铜,可是再也不会回到以前的动态铜的状态了,后面我铺的铜全部是静态的,并且单位已经换回MiL状态了,还是不行,从新启动allegro 也是不行,从新启动电脑后也不行,再也回不去了,好像改变之后,铜就默认为永远都是静态了,不会变成动态的,怎么办啊?

网友:
这个应该看约束管理器里.到里面设设.

网友:
mil与mm转换时有精度误差的,你可以把规则调小一点点试试,当然重要的阻抗线还是要重新调的

网友:
改变单位之后那个铺铜模式就自动变了,要自己改回去,改成smooth就可以就铜自动推开了!

网友(2011-10-25):
在单位切换之后确实会出现很多错误,需要自己手动调整,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