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安装PADS9.2破解不成功

楼主(2011-06-27):
试过几个版本的,都不行,具体情况如下
1.双击Makelic.bat只能在C盘建立C:\flexlm文件夹,里面没有LICESE.TXT,所以就无法继续了,也就是说破解不成功。
2.试过其他版本的破解方法,都不行
3.有没有成功安装的大虾,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可以试试用精简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您。

网友:
有试过PADS9.3 ?

楼主(2011-07-30):
回复 网友B:

已经下载了,但是还没找到破解方法,尤其是WIN7 64位的,纠结。

网友(2011-09-16):
我也是64位的,尝试无数次,破解不成功,纠结

网友:
    我在试用中,破解不了呢

网友:
    直接用9.3.1八
我安裝過9.0/9.2/9.3/9.3.1都沒問題低

网友:
    我以前也是用64位的系统,都不好装软件,更换成32位旗舰版后,基本上所有的办公软件都装好了,9.3在32位的系统下安装很简单,按照提示做就可以了。

网友C(2011-10-23):
    pads9.2 无论怎么牛逼,我都能搞定,破解成功 ,打开速度超快 3 秒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ds9.2 无论怎么牛逼,我都能搞定,破解成功 ,打开速度超快 3 秒钟

    Win7 旗舰 64位 32位 Xp 小红伞杀毒 神马都是浮云,轻松搞定

网友D:
    怎么破解的,能分享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破解的,能分享下么?

改用9.3就OK了,照着一步一步的做就好了,对9.2是不抱希望了。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用精简版.

PADS9.3绿色简装试了一下,不成功。
版主能给个适用于WIN7 64位机的PAD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