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RM9核心板叠层方案请教

楼主(2011-06-27):
    小弟最近接到一个项目 ,一块ARM9,一块SDRAM,和一块Flash memory,架构的核心板。ARM9采用BGA封装,老板要求用四层板,我想用这样的叠层方式,不知道是否合理,地层-信号/电源-信号/电源-地层,中间两层走信号和电源混合。顶层和底层不走线,进行铺地处理。另外SDRAM的频率是166MHZ。不知大侠们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
    正常叠层足以

楼主:
    BGA焊盘间距0.8mm,空间太小,正常叠层布不下

网友A:
    能放上你的ARM9资料看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放上你的ARM9资料看看吗 谢谢~~

ARM9芯片资料

网友B:
    - -我觉得。。还是 TOP-GND-VCC-BOT 或者TOP-VCC-GND -BOT比较好。。。像你那样的做法。。。地平面已经支离破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BGA焊盘间距0.8mm,空间太小,正常叠层布不下

我觉得你的叠层更费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觉得。。还是 TOP-GND-VCC-BOT 或者TOP-VCC-GND -BOT比较好。。。像你那样的做法。。。地平面已经支离 ...

这种叠层方式,我是在一本书上看到。书上说这种叠层比传统的四层板叠层(也就是你说的那两种叠层方式)的EMI的抑制更好。就算我用传统的叠层方式,因为要打很多过孔,还有两个比较长的排针。弄出来的地也是不连续的。之前有人画过一版,现在要修改,所以我想用这种叠层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的叠层更费空间

不管怎么么样 先试试再说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对EMI好些,但SI 呢?利弊权衡还是普通叠层吧  个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理论上是对EMI好些,但SI 呢?利弊权衡还是普通叠层吧  个人建议

    SI关键是看走线怎么走了,把握好重要的信号线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3楼说的有理,这种系统的4层板正常层叠即可,不用搞什么特殊的叠层!!!

楼主:
    四层板走线压力太大了 ,我决定去掉电源层,用粗导线代替,留一个完整的地层。看来大家有不太赞成这种叠层方式啊 。以后有机会还是要验证一下,看看这种特殊的叠层方式,到底有什么优势。

网友:
ARM电源种类太多了,4层搞不定的,搞出来也会有问题。换6层吧,也多花不了多少钱

楼主:
    没办法 老板要求 用四层板  我只能提意见  不做决策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完全可行,这样的话电源层还可以走一些线,再铺地

网友:
    四层板可以做,推荐还是按常用的四层叠层分配方式吧。

网友:
    你这个BGA 看起来很好出线啊,TOP 主元件面,芯片全放在TOP层,然后是GND 保证完整,第三层电源层,空余的地方用GND 填充,第四层用来防止耦合电容,以及终端。

网友E:
    我决定去掉电源层,用粗导线代替,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决定去掉电源层,用粗导线代替,不可行

你能讲讲为什么不行吗?不可行总有一个理由吧。

网友:
    我做过用粗线代替的,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做出来肯定有问题,还有SDRAM. 电源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