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我画完的flash放到D盘,但是在制作焊盘的时候读取不到(已解决——是路径设置的

楼主(2011-06-27):
高手赐教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路径没设置好!

网友:
你pcb的焊盘路径设置在了你所放的目录下了么

楼主:
“cadence它使用的热风焊盘是默认路径的,你必须把你下载的在拷贝的默认路径里面才可以
:cadence--spb16.3(我用的版本)--share---pcb_lib--symbols搞定”
我这样做了,也是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PCB designer 中画的热风焊盘,存在D盘我自己的文件夹里TEXT,到PAD里画焊盘的时候,找不到我画的焊盘,之后我把他复制到C 盘   pcb_lib 的 symbo里,也还是读不出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知道的高手,帮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你打开pcb。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paths-library-padath的value里添加上你的热风焊盘的所在路径或者直接把你的热风焊盘复制到你这里设置的pad的路径下

楼主:
解决方式:
PCB editor 中选中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library->PADPATH,还有psmpath,这两个栏目选Value  加载你画的  重启PAD,后来我又把自己的画的,添加到之前画的库里面,在查看时,就有了!
我出问题的原因是D盘的TEXT文件并不是库的连接路径!!!希望有遇到的类似问题的人,不要在走弯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刚刚有高手给了和您一样的解答,我设置后,果然可以了

网友(2011-10-22):
表示感谢7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