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CES中设定差分对的方法。

楼主(2011-06-27):
请教大家CES中设定差分对的方法,谢谢大家了。

楼主:
大家都是怎么设定 的阿? 请教拉。 谢谢!

网友A:
在CES里边,选中两个网络,点击selected nets diff pair,就好了(注:我用的是EE2005.3)

楼主:
谁知道2007.9 怎么设定阿? than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忙,原来2007的设定差不多,我现在已解决了此问题。

网友(2011-10-20):
引用 网友A:
在CES里边,选中两个网络,点击selected nets diff pair,就好了(注:我用的是EE2005.3)

我想问设了怎么删除呢 20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