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开关速率

楼主(2011-06-27):
若把三极管当开关用,怎么提高他的开,关的速率,不考虑用其他的器件代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叁考附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详解

网友:
这个用寄生电容小的高速开关三极管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ry it

网友(2011-08-27):
三极管的开关频率应该是固定的吧,楼主的意思是在标称频率基础上提高还是指在实际电路中提高使用频率?

网友:
选个高速的三极管吧,5个G的应该不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