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SCH与PCB比较产生问题的原因?

楼主(2011-06-27):
请教各位前辈 ,我在LAYOUT过程中,赶时间在PCB中直接手工连接的网络,再发注PCB后再修正SCH,两都比较,出现如下问题:
NET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1104                                           $$$3695
$$$3695                                           $$$1104
SWAPPED GATE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SWAPPED PIN DIFFERENCES
------------------------

UNMATCHED NET PINS IN Schematic
-------------------------------
$$$1104             IC101.21
$$$3695             IC101.22        CN109.3

UNMATCHED NET PINS IN PCB
-------------------------
$$$1104             IC101.21
$$$3695             IC101.22        CN109.3

请问产生的原因?我现在找不出原因,如果说两个网络是反的,但是在PCB和SCH中两个网络的脚位连接出都 是一样的,不懂为什么?

网友:
ECO TO pcb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敢ECO,因为SCH与PCB中有很多地方不同,如测试点,或定位孔、SMD标识等,ECO后这些都 没了,全要重加。

网友:
你相应管脚要命名成原理图上面的网络名字
IC101.21  IC101.22  CN109.3  你看原理图上面是什么网络名,在修改到PCB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UNMATCHED NET PINS IN Schematic
-------------------------------
$$$1104             IC101.21
$$$3695             IC101.22        CN109.3

UNMATCHED NET PINS IN PCB
-------------------------
$$$1104             IC101.21
$$$3695             IC101.22        CN109.3

我仔细检查过在原理图中和PCB中网络名是一样的而且检查出来报告中SCH和PCB中网络也是一样,晕死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不你全部改成其他网络名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过,没用。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