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一组信号转换为完全相同的两组信号?

楼主(2011-06-27):
就如同是,复制那样,信号的属性都不会改变。
我需要7个信号作为输入,本来用一个芯片A做处理后,有一路输出。
现在我要增加一路输出,而A这种功能的芯片没有同时输出两路信号的。
因此我想这样:
把7个输入信号完全复制,产生两组同样的输出信号,输入、输出信号的属性完全一样,
然后一对一就可以达到两路输出要求了。

请各位同仁帮忙。
十分感谢。

网友:
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

网友:
模拟还是数字??需不需要外部驱动等??

楼主:
数字信号,不需要外部驱动。
谢谢。

网友A:
数字信号:如果不是高速信号(即对电容容值没什么要求),就直接采用一拖二的驱动方式就可以了;如果是高速信号,则考虑先加驱动再输出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信号:如果不是高速信号(即对电容容值没什么要求),就直接采用一拖二的驱动方式就可以了;如果是高速 ...

你的意思是,直接在这组信号的每一个信号管脚上出两条信号线的方式吗?

这样的话,信号属性不好控制啊,如果到PCB布线时,也容易引起相互干扰吧?

网友:
如果楼主的信号速率不是挺高,采用一拖二的拓扑结构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