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 2 out of 15 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1-06-27):
大家好,我是新手用的allegro15.7  在DRC校验时有 两个这样的错误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 2 out of 15 ,请教这是指什么错误,去找也没有DRC标识,不知道错在哪里;另外在PCB 板看两个元件的间距是可以接受的,但有Package to Package的报错,这个错误是不是可以忽略?

网友:
Dynamic shapes是会根据你对PCB操作而惊醒改变的铺铜~但是,有时候它没有进行改变。这个时候,程序就会提示你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这个时候的解决方式在DISPLAY下来菜单下STUAT(貌似这么拼)里有个UPDATE SHAPES的选项~先选SMOOTH然后再点UPDATE就OK~
至于两个器件的问题~~你把颜色层里PLACE BOUNDY TOP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是boundry的问题,打开找到后删掉即可

网友:
学习了,回答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我已经更新过还是有这样的问题?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提醒,果真是boundary的问题,删掉就好了

网友(2011-12-29):
谢谢,问题顺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