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ORCAD、Protel、PADS三者结合使用

楼主(2011-06-27):
请教各位大侠,orcad(原理图)、protel(PCB图)、pads(PCB图)三者结合使用,它们之间怎么相互转换?谢谢!

网友:
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protel不行。。一般用orcad画原理图,pads画pcb

网友:
要用protel时,在orcad生成网表时,格式选protel

要用pads时,在orcad生成网表时,格式选pads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