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在LAYOUT的DRC CONNETION中总会显示ERROR

楼主(2011-06-27):
为什么金手指在LAYOUT的DRC CONNETION中总会显示ERROR Report?
我的金手指设计见图片!

请各位大大帮帮解决!很是头疼。。

网友:
在菜单栏中:Tools /  Verify Design 设置的问题,你检查了哪一项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楼主:
在菜单栏中:Tools /  Verify Design的第二项connectivity连接性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金手指应该是单层的,RNN 1.5
                                   CNN 0
                                   RNN 0  这样。

楼主:
我选其中两个PIN连接,见图片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将金手指设为单层,TOP一个,BOTTOM一个,用VIA连接起来,但DRC CONNETIVITY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截两个PIN的图片给你,谢谢!

网友:
图中有错误标志的地方是via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公司案子,我删掉IC,传送PADS2005的ASC文件给你,请帮帮忙查看金手指的DRC连接问题!谢谢

网友:
封装都没做对,要两面金手指,就要用过孔连接起来呀。

网友:
我用2007检查错误,金手指上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你做金手指焊盘的方法和我的不同
我知道你的器件是侧插的,两面都有贴片焊盘,且相同位置的顶;底层焊盘属于相同网络
你的焊盘做法是用一个引脚,定义了两个面都有焊盘---图
我的做法是用一个引脚,只定义一个面的焊盘----图
而另一个面的焊盘,用另外的引脚来做,哪怕他们是同一网络也会使用另外的引脚。
所以你做这个器件是4个pin,我做的话将会有8个pin。
虽然不知道2005为何报错,但从引脚数来说一定存在差异,你不妨一试。
其实从器件本身来说,那颗料一定是8条腿,所以严格来说4个pin是不合理的。

网友:
这个是我的板子,按l1和按l6你会看到顶;底层同样位置有同样大小的焊盘,但不论他们是否是同一网络,每个焊盘都是单独的引脚,能看到引脚号,但你的板子按l2时看不到引脚号的,只有按l1能看见。

---另外,你要想打过孔连接顶;底层焊盘,除非特殊要求,否则过孔不要打在焊盘内,尤其是表贴焊盘。

楼主:
谢谢,我终于知道问题的所在了!我在LAYOUT基础太差。谢谢各位大大!
我用的是PADS9.3!
还是那个板子,右边的3W DIP电阻,能否在POUR COPPER利用THERMAL的设置(WIDTH=1),区别于其他的元件(WIDTH=0.6),得出不同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终于知道问题的所在了!我在LAYOUT基础太差。谢谢各位大大!
我用的是PADS9.3!
还是那个板子,右边的3W DIP电阻,能否在POUR COPPER利用THERMAL的设置(WIDTH=1),区别于其他的元件(WIDTH=0.6),得出不同的效果?
同样在TOP/BOTTOM能否设置成梅花状(8脚)的热焊盘,而不是在内层!

网友:
隔热焊盘的设置基本都是全局设置,不能单独对不同层;不同的器件设置。
不过利用PADS的规则,自己做些手脚还是可以的,详见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thread-tid-52876-highlight.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只能手工设计所需的热焊盘形式!

网友(2013-07-10):
9.0以上的版本都会在连通性上报错的,2007一下的才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将金手指设为单层,TOP一个,BOTTOM一个,用VIA连接起来,但DRC CONNETIVITY还是一样的结果! ...

以前做过半孔的金手指,和你的差不多,过孔的直径和金手指的宽度一样,然后只保留和金手指重叠的半孔,另外半孔放到板子外边,将来做板时直接削掉,过孔时过锡的来连接上下两个焊盘,也有这样的报错,其实这个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如果实在看着碍眼就做成两个封装,就是把金手指给肢解了,分别放在top和bottom,然后通过过孔来连接,当然这样做也需要在原理图里做相应的改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做金手指焊盘的方法和我的不同
我知道你的器件是侧插的,两面都有贴片焊盘,且相同位置的顶;底层焊盘属 ...

真的,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呵呵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毕其功于一役,想通过一个封装解决:双面焊盘并且直接连通,此时软件不识别实际存在的连接,会报连接性错误,两一个则是上面提到的尽量避免表贴焊盘上出现过孔;
而另一位仁兄,则是分解了问题,添加焊盘和连线,软件即可识别并通过验证;
看似多出了步骤,避免了后续问题,可行啊,

网友:
高手点评,真是一针见血,点中要害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