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请教下Allegro可以与PADS安装在同一系统上吗??

楼主(2011-06-28):
如题,还有就是allegro可以安装在Win7上吗?
O(∩_∩)O谢谢哦~~~~

网友:
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啦~~暂时没发现那个版本不可以~

楼主:
谢谢啦!!不过要确定哦~~~PADS也是到9.2版本之后的才可以在Win7上使用的
我先试试。。。

网友:
我是 win7旗舰64位版
spb15.7+pads9.2

楼主:
我的是Homebasic,个人电脑~·回去看看多少位的。。。
不是说Allegro16.5的才可以装在Win7上吗??

网友:
可以啊  我都装了  XP系统
    allegro 15.5.1+pads 2007

网友:
都可以的

网友:
没问题的,XP一样可以装PADS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