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场扫描信号与RG B直接的关系

楼主(2011-06-28):
在处理vga接口的时候,行场扫描信号与RG B信号是否有等长要求?处理时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看公司的规则了,有的要求等长,有的则不要求,最重要的就是三根线全包地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指点。一般rgb这三根信号线之间的话是需要等长处理的,我们在测试的时候能看到测试结果,之前有一板是没有严格等长处理,在低分辨率的情况下没问题,图像显示效果很好。但是在高分辨率的情况下,就出现了传输延迟的情况,图像质量明显的不行。我们做的高清视频传输设备。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的rgb三根信号基本维持在800mil,但是行场扫描的已经达到1500.意味着我要将rgb绕长一倍了,对于这三根重要的信号线来说,传输的损耗会更厉害。是不是得不偿失?我查了一下芯片资料,但是看不明白。惭愧。
如果有过相关的设计经验的话,烦请大仙指点迷途。谢谢!

网友:
    没那么的专业,等个高手来解释吧

网友:
    RGB与行场等长等距、同组同层。组内线与线的间距要大于15MIL.与GND的铜皮保持40MIL以上的间距。需参考低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您一般处理rgb信号都是这么处理的么?我们的条件苛刻,没这么多地方,板子很小,可以保证参考地,间距很难拉开。如果在要将rgb信号绕长的情况下,你还是会选择做到等长来处理么?能解释一下你的想法么,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好专业的帖子

网友:
    呵呵    楼主我发个显卡brd给你看 要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好的。显卡够专业的,不甚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留个邮箱撒

网友:
    RGB与行场等长等距、同组同层。组内线与线的间距要大于15MIL.与GND的铜皮保持40MIL以上的间距。需参考低电平。这么多要求呀?好像我们的只工包地就OK了?

网友:
    LZ,完全不需要,没这个要求的。
RGB的等长要求也没那么严。你说的问题是因为带宽有问题,就是RGB的频率高了,信号质量差了。RGB是类似数字的高频模拟信号,非常sensi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很能理解rgb与带宽与频率之间的关系,很想了解,是否可以做个详细的讲解,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麻烦请您发到这个邮箱aject12345@163.com

网友:
RGB还得控制75欧姆阻抗,再加上楼主的问题,也觉得太难做,偶曾做过一款采集卡,rgb阻抗控制在75,组内等长,独立地但没有包地,与行场信号没作等长,效果不是很理想,免强能接受。在这也想学习大家如何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诚心想了解学习。

网友:
我的方法就是那样呀,控制阻抗、组内等长,独立地
行场信号严格来说是数据信号,一般还要经过放大整形(我做那板就是这样),所以没法与它们做等长
远离它们还好一点。
控制阻抗需要隔层参考,如采用邻层做参考,理论计算线宽会比较少,没法做的。

网友:
我也不是太懂。但我知道,RGB太变态了,很难把信号质量搞好

网友:
不需要严格等长,分别包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