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的PADS2005 SP2总是出现错误

楼主(2011-06-28):
安装的pads2005 SP2总是出现错误,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安装了很多次都是这个问题,,请哪位帮忙解决下,谢谢!

楼主:
为什么没人帮下忙呢

网友:
安装PADS的应用程序前要先生成license,删掉重装前最好到注册表里把PADS删干净后再重装。网上有很多破解版啊,里面都有安装说明。2005也有点老了,还是用2009吧。

网友:
我也是安装了很久,最后只好放弃了。现在用PADS9.

楼主:
谢谢,那我也来选个新版本的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