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16.5的一个bug

楼主(2011-06-28):
设定打印区域后,打印出来的连接点有问题,如下图.很难看,除非设成与线一样的颜色那还可以.

网友:
是指连接线不连续?

网友:
什么问题,没看出来

网友A:
是说连接点没把线遮住吧?

网友:
这个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连接点没把线遮住吧?

是的呀,正常是都遮住的呀.

网友:
这个问题在用OrCAD10.5版本时遇到过,好像是在打印设置项里没有设置好。16.5的没有用过。

网友:
设定打印区域后,打印出来的连接点有问题,如下图.很难看,除非设成与线一样的颜色那还可以.

不好意思,在用10.5时遇到的问题和你碰到的这个问题不一样。我现在用的是16.2的,刚才试了下,和你碰到的问题一样。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15.7版本也一样
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应该先打印成pdf格式,然后再次打印。
一般彩色打印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