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bom表时出现error 8012

楼主(2011-06-28):
cadence版本为16.3
在capture cis中提取器件清单

出现如下错误

生成的bom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器件,求问如何解决,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真不晓得,估计是软件问题,我的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有提示么

CHECK SESSION先,,看问题在哪

网友(2011-08-08):
    兄弟,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数据源配置问题,改成默认的应该就OK。

网友(2012-02-21):
    我改成默认的也还不行。

网友(2012-06-25):
    win7+SPB16.3  Error #80112
    解决办法

打开  管理工具----》数据源(ODBC)----》系统DSN

列表中有四个数据源
BenchAccess 1630
    BenchAccess163D
    magdes1630
megdes1630

分别选择,点击。----》配置
进入ODBC MicroSoft access 安装界面
点击-------》修复
    进入修复数据库界面
点击-------》确定(不要修改任何参数、路径、文件类型)

完成四个DSN的修复。应用并关闭ODBC。
    这样SPB就不再报#8012错误了。

    官方8012错误的说明:

orcad.com/documents/community.faqs/cis/cis0265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