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麻烦高手们帮解决。在线等

楼主(2011-06-28):
要移动丝印,可是发现在移动TEXT时,没有一条白线指示相应的器件位置在哪里。
这样就不知道哪个丝印对应哪个器件了
请问这怎么改变设置呢。
还是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有木有可以帮解答的。谢谢啦

网友:
还真没碰到这样的情况哎。。。

楼主:
我知道更新单个的器件,它会有一个新的文字出来
说明旧的已跟器件脱离,没有关联。
不知道有没办法能使它们重新关联在一起呢。
不然就得一个个去更新

网友:
点亮它   看看是否有联系

网友:
1. 删除元件,重新place
2. update symbol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搞的,text和元件不关联了
    不过碰到这种情况,还是更新元件吧,或者重新导入下原理图。

楼主:
已经不关联了。重新导入原理图也没有用了
只能重新UPDATA。
但是要怎么样才能一次性全部更新完呢。
因为这板已经都布好了。就差丝印还没调整。

网友A:
重新自动生成丝印应该就OK了

网友B:
改颜色看看吧,是颜色设置问题我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颜色看看吧,是颜色设置问题我估计.

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自动生成丝印应该就OK了

是指MANUFACTURE里的SILKSCREEN吗。
这个我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颜色????

是啊,颜色啊. display colors,你把背景设成白色的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呢。改过了。没有用。
最后只能重新UPDATA。

网友:
把文件发给我看看
longbiyo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