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无法显示加载的模型库

楼主(2011-06-28):
求助下:IBIS模型转换成DML成功后,"set search path"也设置路径了(是英文路径),但是自动分配器件模型时,SI Model Browser对话框中的IBIS Models Tab下没有任何模型显示?先说声谢谢!

楼主:
Command Window里只显示加载“devices.dml”,其它的都没加载进去,谁能帮我解释下。。。。。

网友:
关掉后,打开添加器件的窗口,看模型是否导进去了

网友:
可以尝试下去SigXplorer中去添加一个IO,然后在下面的Value栏修改其属性,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模型。

楼主(2011-08-11):
回复 网友A:

添加器件模型的窗口里面也不显示模型,但是我点击一个一个添加时,它又说已经添加进去了,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
在model name pattern 里选择any 会不会有模型?

网友:
截几张图发上来,包括library management的图

楼主:
any也是空白的,其它的如下,麻烦你帮我看看,谢谢。 还有个小问题,我设置路径时下面的文件格式栏都是空白,可是我手工添加后,随意点下,还是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谢谢啦

网友:
你选择Reset to default 试下,下面要是空白的话,基本上就是你的模型都没进去,any下面都没有东西,默认的模型也没加上,如果这个再不行,可能你的软件要重新装一遍了。

楼主:
非常感谢,果然是软件的问题,重装了下就好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