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如何查看net总长度

楼主(2011-06-28):
如题:请教各位达人altium designer如何查看一个net总长度,下方会显示每一段的长度。怎么显示总长度呢? 一段一段加起来太麻烦了吧?

网友:
1、在软件界面的右下角有一个“pcb”按钮,点击此按钮会弹出下拉菜单,选择PCB,此时会弹出“PCB”面板。
2、在弹出的面板中,考上放有一个下拉菜单,选择“NETS".
3、选择需要查看net既可。

网友:
看帖 回帖 是美德

楼主:
谢谢 xsl326835 胸详尽的回复,又有新问题了 想请教下, AD中如何设置差分线对之间的间距这个布线规则呢  请各位过路大大也指导下

网友:
快捷键是TI
如果不是差分线等长。是一堆例如DATA[32..0]     就用TR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直接shift+H在PCB设计区的左上角就会显示/关闭一些参数,也包括一个net的总长度,查看的时候只需要将鼠标移到要看的元器件上或net就可以了。

楼主:
都是高人那, 多谢各位的 指导 小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