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错误提示,进来看看【Allegro疑难杂症】

楼主(2011-06-28):
这几天allegro16.2和16.3交替使用,出现很多问题,现在这个在Allegro16.2下往PCB中添加封装库中的元件(没有通过原理图导网表,直接在PCB中添加元件)出现的问题:
元件封装添加不到PCB中

选中元件,预览框没显示

命令框提示错误:
E- Cannot load symbol 'TSOP34840-6545'
W- (SPMHA1-126):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怎么回事呢?

网友:
有16.3干嘛还要用16.2?

网友:
路径问题

网友:
封装的路径设置不对

网友:
把元件库的路径重新进行添加一下,再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路径设置的没问题 用16.2刚开始还能添加元件,保存了一下后,就出现问题了,最近真是问题多多

网友:
这个颗零件可能用16.3打开保存过。再用16.2就打不开了。

网友:
都啥啊?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尺寸问题嘛

网友:
SPB16.3和SPB16.2 的封装是不兼容的,16.3的封装16.2不能打开的

网友:
还有种问题吗,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问题在PADS中也一样,高版本的库在低版本中是不能直接用,需要转换。

网友:
Setup extends, 设置大一点式式看。

网友:
高版本的设计的低版本的就是打不开的

网友B:
器件的原点或中心点离器件太远超出pcb板的大小也会出现放不进零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我是在16.2中创建了一个Mechanical Symbol, 想把它放到board里,提示:
W- (SPMHUT-48): Scaled value has been rounded off.
W- (SPMHA1-126): Illegal size identifier.

我开始也怀疑是尺寸设置的问题,我把板子的尺寸设置的很大也不行.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
执行一次DBDoctor之后就可以了

网友(2011-07-31):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原点或中心点离器件太远超出pcb板的大小也会出现放不进零件的问题

正解,不是空间太小,摆放不下,就是远点偏离封装太远,设置下 drawing size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