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RC的提示:

楼主(2011-06-28):
shape to route keepin space
constraint value: 0 mil
actual value     :88.17mil
我知道是间距的问题,但请教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如何设置消除这个DRC。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你设置了 route keepin 区,shape与 route keepin 的距离在告警。
要么重设,要么删除route keepin,或进入CES修改距离参数,或关闭route keepin。
方法很多。

网友:
    二楼的回答蛮详细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