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xporler仿LVDS的结果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
上面是我用Sigxporler仿的LVDS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波形的高电平和低电平时都有一个“突起”。
请问大家这个“突起”是怎么产生的?是模型内部的问题么?

由于这个topology很简单,没有别的东西,而且这个“突起”也不像overshoot。
谢谢!

网友:
突起波形只要不超过芯片的阈值电压就没没什么问题,如果发生过冲现象可以通过阻抗匹配来抑制过冲。你去查查你使用的芯片阈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
基本来看问题不大,过冲不超过1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