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放焊盘时,警告 Text line is outside of the extents.

楼主(2011-06-29):
可是我是算了尺寸和坐标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提示?是整个页面都没办法放置这个元件!!!大侠们帮忙看看什么原因!!!谢了!!!

网友:
你这个元件的place_bound设计的太大了  要修改下
    要不然就是你这个元件封装的设计坐标太大了   比你的PCB文件还要大    (这种情况居多)

楼主:
木有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画place_bound ,能不能具体点,我有点不太懂,谢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引脚号超出了范围,有知道怎么设置引脚号摆放位置的大侠,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B(2011-12-23):
如图示右侧Options下方OffsetX:框内的数值表示pinnumber与pad之间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示右侧Options下方OffsetX:框内的数值表示pinnumber与pad之间的距离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直接用move工具,find里面选text,将引脚号挪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