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allegro15.7出光绘文件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我是新手在出光绘文件时出现下面两个问题,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device type应该没统一 要在这里也选274 然后check一下

在这里che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你说的已经改好了,请教下怎样设置光绘文件的保存路径?

网友:
光绘文件的保存路径没设过  一般都保存在brd的当前目录    望有高手回答    可以试试这个 在setup  us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另一个帖子里已经有人帮忙解决,我试过了是可以改的,去看看啊!

网友:
发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491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