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脚号怎么是这个样子?应该怎么设置它的属性?

楼主(2011-06-29):
引脚号怎么偏的这样厉害,高手们帮我看看,我该改哪个属性,让引脚号在焊盘的中间!!不胜感激!!!

网友:
选中text,拖动到引脚中间

网友:
在建元件封装时右边Offset X Y设置为0 管脚位号不用太大,可以去SETUP TEXT把第一个改小

楼主:
基本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