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元件显示太细怎么加粗方便打印?

楼主(2011-06-29):
元件SYMBOL制作时可以加粗边框,可以选择1-10不同粗细,但是放在DXdesigner中全变成了1号,怎么才能保留粗细,在哪里设置?怎么办?

网友:
帮顶,一直对DX不习惯,看原理图没有Logic那么好用,图也没有那么好看。

网友A:
2007堪称完美的,和orcad没什么区别,而且借鉴了viewdraw的特性,操作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要知道在NN年前,viewdraw可是很牛的原理图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7堪称完美的,和orcad没什么区别,而且借鉴了viewdraw的特性,操作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要知道在NN年前,v ...

还在用2005,说说2007画原理的优势吧

楼主:
各位还是先说我的问题吧!

网友:
07没有你那样的问题,在库中设置多粗原理图中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近开始用07DXD,由于不熟悉,用起来很痛苦,大家有没有操作指导方面的文档共享啊?

楼主:
原理图中怎样加粗元件边框和引脚,打印时更美观?

网友:
打印的时候有选项 ,你是什么版本

楼主:
ee7.9.1

网友:
本人是痛苦的从AD转到MENTOR ,正在痛苦中挣扎,似乎有脱离苦海的迹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向高手学习一下!

网友:
新手 不明白

网友:
新手 不明白:D:D:D:D

网友(2019-09-30):
    bug很多,快没耐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