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修改ALLEGRO15.7 光绘文件的保存路径?

楼主(2011-06-29):
大家好请教,我生成的光绘文件乱七八糟的保存在,PCB的保存路径下了,想问下如何修改这个路径?

网友:
这个应该改不了

网友:
    filemanager
    ads_sdart

    flyingc381所言正解。

网友:
    可以改的,修改一下输出光绘文件的路径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高手,按你的方法已经解决

网友(2011-10-14):
    请问,ads_sdart后面应该输入什么值,为什么?

网友(2012-08-03):
    同求 怎么设置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