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如何用databook中的数据批量替换元件

楼主(2011-06-29):
有谁知道,贴个图吧!

网友A:
最近刚刚学会在Dx里面批量更换器件,对于在dxdesigner如何用databook中的数据批量替换元件不会。

网友:
同问,好不容易解决了库的问题,简直搞的我快没信心学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刚学会在Dx里面批量更换器件,对于在dxdesigner如何用databook中的数据批量替换元件不会。

将这个方面分享一下也行啊?

网友(2011-09-07):
是啊,同问。高手分享下吧

网友B(2012-10-19):
解答如下:
      在DXDesigner里面选中需要替换的器件(批量替换仅针对于同一种物料,可按住ctrl多选),然后在databook里面空白地方右键load,然后点clear,然后选中需要替换成的器件,然后双击下面出现的器件就OK了。

网友(2012-11-23):
引用 网友B:
解答如下:
      在DXDesigner里面选中需要替换的器件(批量替换仅针对于同一种物料,可按住ctrl多选), ...

还是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DX啊,为什么我的Databook里点右键没有Load和Clear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