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设置恢复默认值

楼主(2011-06-29):
allegro PCB Editor中怎样让线宽恢复默认值,我需要重新设定,谢谢

网友:
重新建一个新项目  看下那默认值  然后改了不可以吗

网友:
约束管理器里设最小值即为默认值.

网友:
在Constraints 设定中 将spacing rule 和physical rule中的所有values都删除 只留default,Edit Properties选中所有net 将它们的net physical type和net spacing type都删除 这样就回到了最开始大家都没有设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