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有没有能用在hfss10上的via 3d designer?

楼主(2011-06-29):
谢谢

网友:
挺好用啊,你那边出嘛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是只能用在hfss12或更高版本上,我现在不清楚怎么样将生成的模型导到hfss里面去,我生成projiect的时候出现问提了,求指教。谢谢

网友:
via wizard v3.1的确是只能支持hfss v12以上版本
解决:
1)升级hfss
2)尝试找到兼容hfss v10的via wizard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兼容hfss v10的是不是via wizard2.0?

网友:
hfss v10 貌似只能支持到 via wizard v1.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装了HFSS12,可以用了。我想请教一下via 3d designer的option设置是不是就相当于给过孔加激励的过程,在HFSS中直接看结果就行了?这个模型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呢?谢谢

网友:
Q: 我重新装了HFSS12,可以用了。我想请教一下via 3d designer的option设置是不是就相当于给过孔加激励的过程
A:单位设置,模型选项(去嵌,背钻等),求解设置(扫描类型,扫描频率范围等)

Q: 在HFSS中直接看结果就行了?
A: HFSS中需要仿真后看结果或导出model

Q: 这个模型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呢?
A: HFSS如果会用的话,这边的控制选项很容易看懂。可辅助参看hel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我没有在vis 3d designer里面设置啊,譬如端口什么的,但是在result report里面会直接产生,那么这些端口是怎么分配的呢?还有你所说的仿真在导进去之后hfss就直接仿了,然后我看result report,是这个意思吗?或者说还要做什么操作?非常麻烦了,屡次叨扰,有机会请你吃饭,呵呵

网友:
Q: 我的意思是有些东西我没有在vis 3d designer里面设置啊,譬如端口什么的,但是在result report里面会直接产生,那么这些端口是怎么分配的呢?
A: port都已经分配好了,单端过孔设置port1、2,差分过孔设置port1、2、3、4,具体端口位置可在HFSS中查看,一般都会设置去嵌,导出的S参数和via的连接走线无关

Q: 还有你所说的仿真在导进去之后hfss就直接仿了,然后我看result report,是这个意思吗?
A: 是,直接从result 查看插损,回损等,或直接导出S参数模型、hspice模型等,以供其他仿真软件调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版主,去嵌如何设置,请版主指点,
还有我发现差分对的线间距是无法设置的,只能等于差分对的线宽,请问楼主有没有办法让其可以设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再请教两个问题:
1)我想问一下他的信号激励是从哪儿来的,我在via 3d designer中的option中设置sweep这些东西,应该只是获取结果的一个过程吧,而不是信号源?我导进去查看结果里看到domain的tdr设置中有step和impluse的设置,这个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信号源,即激励?如果是这样,后面是脉冲,前面那个step是什么呢,又该如何设置呢?
2)我看到结果里有create therminal solution和create modal solution data report,应该是终端和模型结果吧,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还是同时看?我现在用via 3d designer做的模型,应该选择哪个结果来看呢?
问题很多,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嵌后,via上的差分引出线对仿真结果无影响,也就是差分间距,线宽都不用担心。
当然你也可以在hfss中修改,可找到对应的变量定义修改两差分线之间gap。
hfss自定义变量位置,点击工程树中的hfss design,在左下角的properties窗口中就看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Q: 我想问一下他的信号激励是从哪儿来的,我在via 3d designer中的option中设置sweep这些东西,应该只是获取结果的一个过程吧,而不是信号源?
A: hfss不用单独设置信号源(其实就是个扫频源)

Q: 我导进去查看结果里看到domain的tdr设置中有step和impluse的设置,这个是不是才是真正的信号源,即激励?如果是这样,后面是脉冲,前面那个step是什么呢,又该如何设置呢?
A: 没听说过hfss中有TDR功能。至少hfss12里没发现。软件设置的意义随时点击窗口上的help。

Q: 我看到结果里有create therminal solution和create modal solution data report,应该是终端和模型结果吧,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还是同时看?我现在用via 3d designer做的模型,应该选择哪个结果来看呢?
A: 几种求解方式的结果都差不多,细究的话可参看help。比如要仿真PIFA天线,电气上是同一个net,就不能用driven terminal。

E文help看着不爽的话,可买本书《HFSS电磁仿真设计应用详解》
http://product.dangdang.com/product.aspx?product_id=20830977&ref=search-1-pub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1)不过如果只是个扫频源的话,那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譬方说方波,脉冲啊,象扫频的话这是对频率之类的参数做一个规定吧?
2)我在结果分析那儿见到了TDR,与之对应的是sweep;
3)非常感谢推荐,这本书我正在使用,但是感觉内容还不够丰富,所以来求教;
4)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高速印制板下过孔,焊盘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主要包括特征阻抗,插损回损的仿真,不明白之处很多,请多多指教。
诚挚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譬方说我现在想添加伪随机码序列作为信号源,类似的操作可以实现不?谢谢

网友:
1)不过如果只是个扫频源的话,那信号到底是什么样的信号呢?譬方说方波,脉冲啊,象扫频的话这是对频率之类的参数做一个规定吧?
A: 理解成正弦扫频信号源,VNA一样。

2)我在结果分析那儿见到了TDR,与之对应的是sweep;
A: 你可以研究下,弄明白了分享给大家。

3)非常感谢推荐,这本书我正在使用,但是感觉内容还不够丰富,所以来求教;
A: 有在书店看到过,觉得该书翻译help做的还不错,所以推荐。

4)我现在正在做一个高速印制板下过孔,焊盘的信号完整性分析,主要包括特征阻抗,插损回损的仿真。
A: 主要用HFSS提取个S参数或.sp模型,导入hspice或者designer搭建通道拓扑。
研究过孔特征阻抗?貌似大家没专门研究这个的,过孔是集总参数,主要呈容性,你可用TDR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1)我原来用矢量网络分析仪做过相关测试,过孔的确是呈容性,现在主要是想通过仿真得到具体的值;
2)在这个里面做仿真的话,我能添加数字信号源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HFSS不能自定义信号源。你把via的s参数模型从hfss导出后,用designer仿真吧,designer比较像一个GUI的spice软件,可以调用各种信号源,搭建拓扑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