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的盲埋孔设计问题,望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06-29):
allegro做过盲埋孔板得各位高手们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盲埋孔的制作中, 盲埋孔的thermal rilief 和ANTI pad要设置吗?设置的话要设置多大?(在网上下载一些板子,有的这2项就没有赋值,有的赋值和regular pad一样大?)
我设置的这个板子有正负片,BGA pad为12mil 用C10D4的盲孔 用C20D10D的埋孔。

网友:
    按照allegro的设计理念,,不是这样做的

    但是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首先要规划好作一阶还是二阶,目前三阶好像还不是成熟。
如果盲埋孔的孔径是一样的话,在ALLEGRO里只需定义一种通孔即可,通过需定义起始层与结束层,就可定义出不同的盲埋孔。
    出钻孔文件里有几层孔对就出几层(如8层板,如有VIA18,VIA12,VIA78,这就有三对孔对,需出三个钻孔文件)

网友:
    用define b/b via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用 define b/b via 来做的。padstack to copy 用的是一个通用的VIA 做出来的盲埋孔的 thermal rilief 和ANTI pad 都是有值的,这个值就是通用VIA的值。

可是在一些盲埋孔板子上看别人做的盲埋孔有的没有thermal rilief 和ANTI pad 值 有的是和regular pad一样大。很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