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引脚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5v  3.3V DGND  1.8V都是电源net,但只有+5v的电源引脚上有方框+内X号,其它电源引脚不显示这个,请教如何让其它电源引脚都显示方框+内X号,谢谢。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其他电源定义电压值就好  在Logic/Identify DC Nets 里

网友:
使用属性设置命令 在Edit菜单中的Properties 快捷键大概是F12  选中你需要设置的电源net 将其RATSNEST_SCHEDULE属性下拉菜单设置为POWER_AND_GROUND 就能达到你需要的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解释的很详细,多谢多谢

楼主:
我设置过了,在布线的时候能出现那个方框+X号,没有布线的时候不能显示那个标号。
继续等待解答,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没有显示那个net吧 试试菜单Display   Show rats  Net  然后选中一个电源的net 应该就能显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