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幅问题?

楼主(2011-06-29):
连接器接一个电阻到地这种情况,线幅用多大的,和电源信号的线幅一样吗?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弱弱的附上一张图,哪位哥哥姐姐指点下,小弟感激啊!

网友:
要跟信号宽度一样 需要粗线

楼主:
还有其他的答案么?谢谢各位啦。。。。

网友:
    按照信号线线宽走就OK了,8MIL就合适了,主要是连接器要焊接,拔插要受一定的力。

楼主:
    非常谢谢!明白了~~

网友:
    解释得很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