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差分布线Howard L. Heck给的10点建议

楼主(2011-06-29):
上次参加Intel的培训,听了Howard L. Heck的课,主要讲了差分信号,均衡(CTLE,DTLE,DFE),抖动...
以下是他给的差分布线的10点建议(手机拍的)。

网友:
    这 看不是很懂呀

网友:
    个人认为差分线是以后的趋势,这个资料还是蛮好的.
稍微整理了下,方便看.

第6点第7点不是很懂,有人懂得希望说一下.

    1.Same length
2.Meet Length guideline
3.Keep constant spacing
    4.Maxim pair-pair spacing ( minimize crosstalk )
5.Use non-interleaved routing to minimize ( NEXT ? )
6.Don't worrg about modeling bends
    7.Terminate odd mode
8.Follow guideline for via spacing ( match impedance )
    9.Removed via Pads unused layers ( match impedance )
10.Follow guidelines for via palcement ( crosstalk reduction )

楼主:
    大家有兴趣,我就稍微补充一下:
    1,3就是等长等距;
2,不是我们通常讲的走线总长,是RSS(root-sum-squares),这个长度是指走线与PCB玻璃纤维方向的角度小于45度(课堂上他有修改成10度)走线长度的平方和的均方根值。这样表达不好理解,图如附件 RSS.rar (84.35 KB, 下载次数: 35) 。原理就是玻璃纤维和有空隙处的介电常数不一样,差分对的P,N传输速度不同,造成相位偏移,引入共模噪声,因此要控制RSS的长度。
4,尽量靠拢,使耦合更紧密;
    5,走线呈如:D1+,D1-;D2+,D2-的排列方式,而不是D1+,D2+;D1-,D2-。有利于减少近端串扰;
6,应该是避免直角走线,但不清楚他为什么说don't worry;
    7,终端匹配有两种方式:共模和差模匹配,差分对在实际应用中用差模匹配就好;
    8,Via的参数要符合guideline, 如:drill size, pad size, anti-pad size, pair pitch;
9,把没用到的层上的pad拿掉,因为Via的pad间呈容性,移去无用的pad可以减少电容;
    10,Via的placement,他讲的一种方式是两个差分对的via呈直角方式排列,有利于串扰相互抵消。

网友(2019-10-02):
    Howard L. Heck 大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