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急!!!关于hyperlynx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各位好!
      请教一个问题,我用hyperlynx7.5仿真,导入的ibis模型不能识别,ibis模型的修改日期是2011.1.25,请大家帮忙确认一下会不会不是hyperlynx版本太低打不开这个模型呢?
     另外有没有人遇到此类问题啊?
     谢谢!

网友:
出错的ibis model的版本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错的ibis模型是2.4版本的。

网友:
那就不是IBIS model过高问题了
用hyperlynx visual ibis editor先check下模型error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型附上,您打开看一下,我没找到check的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bis模型上传了,麻烦您给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我用的是hyperlynx7.5

非常感谢!

网友:
hyperlynx visual ibis editor的check结果无error/warning,模型本身没有问题。
你的ibis模型是  V4.2,版本太高,应该是hyperlynx7.5无法支持

 [IBIS Ver]    4.2
[File name]   u68a_at.ibs
[Date]        01/25/2011
[File Rev]    2.4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以后多向你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再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用hyperlynx打开hyp文件发现本来PCB铺地和电源的铜都没有呢?要是想加的话怎么加上?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hyperlynx应该是不能add铜皮的。
出现导入异常,主要检查下PCB转hyp文件的控制选项,另检查PCB源文件是否异常(如短路d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重新从PCB导出文件,应hyperlynx打开是没问题的,但看不到有铺地的铜皮啊,是不是这样就代表还是有问题呢?

网友:
上传PCB源文件以及你生成的hy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hyp文件已经上传,PCB文件没办法上传,很抱歉;不过PCB文件时没有铺地及没连接网络或者相关的DRC错误,只有几个thru pin之间间距的DRC,这类错误是一个封装做错了导致的;
      谢谢您的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你源PCB文件的叠层 和 板框 没有正确设置。造成导出phy文件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板子OUTLINE的问题呀?我再重新导出试试,谢谢您的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检查看了一下PCB本身的叠层参数设置是没问题的,导入hyp以后editor stackup的叠层设置也跟PCB一样,板子的OUTLINE也没问题,重新导入打开还是和原来一样,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导入的时候已经能看到铺的铜了,但是打开的时候还是出现错误提示,我抓了两个图,请您看一下,万分感谢您的指点!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进行叠层参数设置造成的; 谢谢的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进行叠层参数设置造成的; 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恭喜下,终于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呵呵,以后有问题还请您再多多指点。

网友:
楼主有时间分享下你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吧,让 大家学习学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目前正在做仿真,做完后我整理一下,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可能只适用于入门级的,呵呵!
我以前用过hyperlynx7.5版本的,但已经三年不用都忘记了,现在用8.0版本的,所以基本上是从头学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