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搞的PDVD板子,欢迎拍砖

楼主(2011-06-29):
PDVD的双面板,欢迎拍砖,唉!今年开始厌倦画板了

楼主:
每个附件包里有两个文件是同一板子,只是格式不一样而已.ASC已经转成PADS2005 版,.PCB是PADS9.1版本

网友:
    顶一顶,看一看

网友A:
可制造性很烂。
    很多过孔离贴片焊盘太近,回流焊会焊接不良。
    其中一种电解电容的+号都标在丝印内部,器件安装上以后无法检查极性是否正确。
    很多丝印上焊盘,会造成焊接不良。如果把“去处焊盘上的丝印”这个工作交给板厂处理,也是不可靠的。
    过孔用绿油覆盖,多半是要过孔塞孔吧?但是孔径大于0.6mm的一般是不能塞孔的。
    你用了3种规格的过孔,其中0.6;0.8规格的,过孔环宽都是0.2mm,最后一种环宽只有0.15mm。导通孔环宽
低于0.25mm的可靠性很差。因为有孔径公差和孔中心位置偏差两个误差会对此造成负面影响。
    工艺要求中没有说明铜厚。
部分0603器件有立碑风险。
器件丝印粗细不一,有器件丝印线太细,无法加工。一般不低于6mil。
有的直插器件的焊盘间距较小,过波峰有连焊风险。
仅有工艺边加3mm的要求,而没有自己设计工艺边。工艺边是PCB设计中很重要的部分。在哪加合适,加多宽
    能顺利进行PCBA,工艺边用v-cut还是邮票孔,不同的连接方式须按照板子的布局来考虑,及拆除工艺边时
    对板子器件的干涉和影响大小。

其他
晶振周围的走线,一方面是干扰,另一方面是直插晶振是金属外壳吧,那它下边的顶层走线是否有短路的危
险?
    电解电容;直插电阻也有顶层走线问题。
铺铜的尖角未作处理,会形成“天线”。
    ---------------
    补充一下。过孔环宽要求应该可以比导通孔小一些,因为12mil/25mil的孔是标准孔,环宽0.15mm。

网友(点评):
不错,很仔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制造性很烂。
    很多过孔离贴片焊盘太近,回流焊会焊接不良。
    其中一种电解电容的+号都标在丝印内部,器件 ...

    多谢!受教了,

    部分0603器件有立碑风险,不解,请指教

    电解电容;直插电阻也有顶层走线问题,插件器件在顶层走线有何不当?

    铺铜的尖角未作处理,会形成“天线”  指的是GND铺铜么?9

网友:
    较小的贴片器件,两个焊盘连接的铜皮,一边大一边小,造成热容量不同,回流焊可能会立碑。
    电解电容和直插电阻表面都是不绝缘的,顶层走线有风险。电解电容顶层可以走负极,但不能走正极。
    任何铺铜都不能有尖角。

网友(2011-10-28):
    看不懂你这个板子,上面2D线太多,不知都用做什么,左边部份没布线的是干什么的,上面全是像丝印一下的2D线用途能讲讲吗?

网友:
    什么板子,要看看

网友:
    点评好,多点评,有进步

网友(2011-12-03):
    呵呵
    看了一下,没看出什么门道....

网友(2012-07-23):
6L是高手!顶

网友(2013-04-02):
一不留神,又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