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信号反射最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各位朋友好,小弟刚刚接触高频电路设计,刚看到信号反射这个问题,有点想不明白的地方,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信号源电压是3V,信号源内阻是1欧,传输线特性阻抗1欧,负载阻抗1欧,负载另一端接地,如果按照传统的分压定理来说最后负载上的电压肯定是1V,但是如果按照信号反射的原理,那么进入传输线的电压应该是3V/2=1.5v,1.5v传到负载端由于传输线阻抗和负载阻抗相同,因此没有反射的情况,那么负载的电压就是恒定的1.5V了?而用分压定理得出的结论应该是1V呀,估计是我刚开始学不太能灵活的运用各种计算方法以及分析问题的正确理论,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因,请各位朋友帮忙解答一下是否负载电阻的电压就是恒定1.5V?如果是恒定的1.5V的话那么信号源内阻和传输线上的电压又会是多少呢?在下初学者不胜感激!

网友:
一个基本概念你理解错了,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和它本身的导体阻抗并不是一回事,特性阻抗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的瞬时阻抗,而导体阻抗理想为0Ω,所以按照传统的分压定理来说最后负载上的电压肯定是1.5V,按照反射原理,在信号源和传输线的接触点的分压为1.5V,信号传输到负载,没有反射,电压依旧是1.5V,和传统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楼主:
一下子茅塞顿开!谢谢,我是初学者,麻烦您了回答这么低级的问题,呵呵,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