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MD pad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如下图,是别家公司的一个0603的电容。我想问问为什么它的pad四个角要倒成弧角?更有公司直接把pad做成椭圆形。这是为什么呢?直接用方形的不好吗?这种不规则的建pad不是更麻烦吗?

网友:
    做什么形状的焊盘应该是一个公司的设计风格吧!
    做成椭圆是为了方便打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面句廢話後面句有誤導嫌疑

网友(2013-02-27):
    这样做的好处其实是为了走线时候,出线 角度考虑的

网友:
    狗狗搜:The 1608 (EIA 0603) Chip Component

网友:
    这个是考虑到以前PCB生产的问题:以前加工技术不够,做成方形的在生产腐蚀的时候焊盘边角会变得不规则,比较难看,所以一般这些大公司都是沿用以前的风格。

网友:
    现在的工艺可以不考虑了,做成有倒角的比较好看。用ZUNKEN的CR5000实际比较方便,CADENCE也不错。做封装就这样,前期做好了,维护好了,以后做项目就会很方便了!!!

网友:
    这样做是从EMI和SI两方面的考虑的,听说16.6现在已经支持这样的功能了。

网友:
    方便打孔吧

网友(2013-07-17):
    还有就是这些电容放在BGA下面时打孔及走线方便吧